新天下865PE主板,1117-adj发烫。

楼主(2008-10-12):
新天下865PE主板,1117-adj发烫。
tfz待机就发烫,拆下量其输出对地只有几欧。此板没有集成网卡。
各各位分析一下。
主板

网友:
引用孤帆远影 版主的话:
1117发烫
测量其输出端是否地地短路
如果短路,拆下网卡在量
再短路就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