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珠问题

楼主(2008-10-12):
我在这里想各位经常搞BGA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门请教个我认为很难的问题,这样才能把BGA植珠直好的问题,我搞了N次都直球的效果都不是很好,在这里让大家笑话了,我这样直的,用钢网把BGA的球摆好了,我是没有取刚网,直接用司登利对着吹加热的,反正吹了有4分钟那样吧,看见锡珠都发亮,用列子碰碰锡珠,也融化了,没有想到,等取下刚网的时候,取有很多锡珠都跟着掉下来,又不敢长时间对着吹,害怕把BGA给搞坏了,有时候风枪一加热,刚网就变形了,下面的锡珠也就一塌糊涂了,不知道高手门有什么好的经验指点一下。在论坛看了,有的说把球摆好后,把刚网去掉,在加热,我也是过了,去刚网的时候,锡珠也要带被刚网带走一部分,那位高手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下,好吗

网友:
你有没有在 放锡珠之前  BGA刷一层助焊膏  在放刚网 放锡珠  然后在小心翼翼的拿掉钢网;如果有锡珠掉了在补上就好了

网友:
在BGA 心片焊盘上刷一层助焊膏,然后对准加热均匀直到锡珠 就可以了,10秒就好了,加热的时侯把钢网拿开。

网友:
我在坛子里买的钢网  都是带网加热的  很方便的 啊

网友:
在上钢网前要在桥上抹上焊膏,要求很均匀,很薄的,太厚啦加热珠子就跑啦。

网友:
在上钢网前要在桥上抹上焊膏,要求很均匀,很薄的,太厚啦加热珠子就跑

网友:
要是经常做BGA的话,买个植锡平台吧方便些,钢网带直接加热的那种

网友:
放锡珠之前  BGA刷一层助焊膏

网友:
看到外国牛人用机器植锡,很方便,国内怎么没有人开发?就一台小机器啊,一个植锡嘴加单片机矩阵控制我想就行了................

网友:
我们植球都是植好锡珠把钢网拿下来吹的啊
钢网在上面是没有办法吹上去的

网友:
用风枪吹,那锡珠会被风枪吹跑的呀,我把风枪风量开到最小了

网友:
司登利风太大.用85O去掉风嘴吹

网友:
我又学习了一招啊,所BGA实在是有点难度啊
我是最怕做那东西了

网友:
植球很好办的,注意:1、清锡。用吸锡线拖掉桥上面的锡,要平,要干净。2、涂助焊计.象楼上说的,要平,要少,要均匀。3、上球。用钢网把锡球摆上,上完后可用没有粘附力的工具压一下(如果是刷锡膏这步就算了)。4、回焊。去钢网,把桥放平,用风枪开到锡熔点前40度左右,风力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弱,能到达BGA就行,目测看见锡球熔完时将温度加到锡熔点上20度左右,继续加热十秒左右,不能超太少时间。这桥植球就完成了,而且质量相当好。这是小弟的经验,请各 大侠指正

网友:
我看到网上的视频中,在植珠时,风枪不是吹植有球的一面,而是吹板的另一面,均匀的吹,时间很短,楼主不如试下。

网友:
建议大家卖个 安信泰的8300或快克的875D系列风枪  那个吹不会跑 吹塑料也不容易变形
修手机的好多就用的 这样的风枪

网友:
不知大家是习惯吹有锡球的一面呢,还是另一面呢?

网友:
我是用大量助焊膏,低风高温,一次ok.多多练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