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点不亮

楼主(2008-10-12):
一块ECS的P4M800主板775针点不亮
经测试 下管G极12V 上管D极12V 其余2极均无电压
板子上其余各关键点 电压似乎都正常
上U 插卡似乎有复位 可是u不工作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
]
点不亮

网友:
CPU的供电管理IC换下看看!!!!

网友:
上U后看看是否有VCORE
什么叫似乎有复位????
如果有电压,有复位.就用带灯座看看吧

网友:
典型的供电管短路
更换mos管、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管我都下下来测了 都是好的 那是不是说就是 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有80%是电源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