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图形界面

楼主(2008-10-12):
一台联想锋行V6000机,主板不开机已过保,寄到省城去修,回来后我看他们给换了个Bios芯片,重刷BIOS了,能开机点亮只能进DOS系统,用PE光盘引导也进不了,后来我到联想网站下了个对应型号BIOS文件的刷上去也是一样只能进DOS ,就好像不能显示图形一样,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张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也换了,用主板集成的也不行,就是用XP光盘安系统也进不到分区那个地方,硬盘到其他机子上是好的,单独用光驱启动PE系统也不行,用GHOST可以克隆完后重启好像要到WINDOWS滚动条的时候就不显了,

网友:
换CPU及内存也不行,都只能进DOS,安全模式也进不去,高手请指教

网友:
对了,还用插主板检测卡也不跑码,一直是FF,试10次可能有一次跑码到95,不跑码时也能进DOS

网友:
像这种情况,用最小系统,换换内存,仔细观察主板上有没有电容损坏,主板供电电容有没有鼓包等,重点查查AGP供电。电源也要换看看!不行的话还是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来修啊

网友:
我是菜鸟,内存,电源,都换了,还有没见电容鼓包之类的,该怎样查,测量哪些地方

网友:
我碰过这种故障是硬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