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显示器上的C5707 5G的作用

楼主(2008-10-12):
BENQ液晶显示器上的C5707  5G   这个作用是什么.....专业中术语叫什么....

两个管坏了...

网友:
就是无法量它是好是坏...大哥哥能不能帮我一把...弄份资料上来...就是如何精确判断三极管的好坏,电容的好坏,电阻的好坏,功率管的好坏。。。急等中。。

网友:
晕 基础知识没搞好 就来修液晶 够厉害 小心把问题搞大了

网友:
基礎資料

自己查下基礎資料啦!

网友:
如果通了就是短路..有阻值就行..

网友:
挖勒!~你因該啥多不懂吧!

1.請先~自行準備~ 電子維修 ~最基本的2個儀器,"指針電錶 + 數位電錶"
   (若你不會用,買的時候~請~店員 教你用吧)

2.找最基本的"電子學"看一看吧!~至少要知道~你面前的電路板~概略的零件吧

3.買~ 電烙鐵 + 銲錫 + 吸錫器 ~然後自己練習~補銲+拆零件+銲零件

4."請"~不要通電~測量零件 ~~不然小心電的哭天喊地,或許還有可能燒掉電路板

5.看了上面4點~~個人良心的建議~~你沒有人現場指導你~~還是請你~"送給店家修理"~

网友:
你太强了,还是现买本书去看下的好,C5707这种用到的非常多的元件,用来升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