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2V 电池 低于多少会影响开机问题

楼主(2008-10-12):
dell 7.2V 电池 低于多少会影响开机问题

网友:
现在电池只有1V左右 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是不是讲那种糖葫芦电池?应该不影响开机。这种电池是可充电池,容易出问题。所以现在才绝迹了。

网友:
的确像糖葫芦
开始能开机 现在开机就断电 后来就开都不开机了

网友:
在IBM的笔记本上看过一直都不太了解,本本上有纽扣电池的哪个是做什么用的呢?老式的IBM有小的液晶屏是不是给它供电的啊.

网友:
你的是DELL哪款机器啊

网友:
是P3档次的机器吧.电池电压不够有时会开机进系统后只在一光标别的没有

网友:
是DELL PPL的 比较老的机器 好像是PI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