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SE主板CPU供电电压低

楼主(2008-10-12):
一块映泰P4TSE主板,故障为能开机无显示,CPU风扇能转,不跑码,复位灯长亮。把主板拆下来看,已经有人修过,换过CPU主供电的几个电容,但内存供电滤波电容鼓包,上拉供电是通过RT0173接内存供电二次转换出来的,滤波电容也鼓包,这几个电容没换过,于是,先把这几个电容换了。上电再点,还是老样子,用手一摸,南桥很烫手,再一量CPU供电,发现只有0.97V,而且上真CPU和CPU假负载电压一样都是0.97V,真是问题一大堆啊。南桥发热,当然得先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才能解决其他问题,插上电源加电,主板能正常触发,不触发用手摸南桥不发烫,一触发,南桥在十几秒就烫手。仔细量半天发现显卡的供电电压比较低,只有0.4V左右,明显偏低。记得看过资料显卡VDDQ供电有问题也会引起南桥发热,跑线发现,显卡供电是由LM324,加一个小场管和一个大场管组成的,小场管D极接电源插座3.3V,大场管接小场管的S极,二次调压得到显卡供电,一量小场管的输出才0.6V,再打小场管的阻值,没发现异样。以为是LM324的问题,换一个还是一样,于是从废板上换了个小场管换上,还是不行,这里走了弯路了,废板上拆下的小场管也有问题,开始没发现,以为是其他问题,又去查半天,最后还是怀疑小场管的问题,从另一块板上拆一个装上,显卡供电变1.64V,正常,再触发,南桥不再发热,复位也变正常。于是再去修CPU主供电,上假载量CPU供电是0.97V,上CPU量CPU供电电感上的电压也是0.97V,也就是说上假负载和上CPU供电电压是一样的,没变化。CPU供电电路是由主控芯片ISL6556和驱动芯片HIP6602加二组场管组成的二相供电。首先换了HIP6602,供电还是0.97v,由于手头上没有ISL6556,一时陷入僵局,再想不出其他方法,本来是怀疑ISL6556有问题,不过没有,换不了也没有办法。这儿想请问一下各位高人,像这种情况还可能有其他什么原因会引起CPU供电电压低?还有为什么上假负载和上真CPU电压一样(难道只有ISL6556坏会引起)?

网友:
电压低
1:测量一下VID  看看VID信号是否和输出一致
如果是,那证明VID信号不正常,检查U座或VID产生电路
2:如果VID信号是正常的,更换PWM IC 场管

网友:
这种状况比较难修,但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量量PWM,它应该是异常的。

网友:
RT0173接内存供电二次转换出来的电压,查一下,ISL6556旁边电阻电容,没有问题,换CPU供电三极管还不行,只有换个ISL6556试一下了

网友:
提醒楼主一下:你试机用的CPU是否对。我刚好修好一块这型号的板子,试机时帮手上了赛扬D 2.4,POST不正常。我看了一下换成P4 2.4就OK。

网友:
多谢提醒,这是块865板子,绝对支持任何478针CPU,而且我已经修好,忘记改贴,是主控芯片有问题,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