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2):
接到网吧送来的两块M55plus-S3G主板,故障现象:触发开机正常.主板上集成显卡使用正常.就是上PCI-E16显卡不能用.两块板同样的问题.只是发现北桥边上的一个K3918场管D极,对地阻隔值只有几欧,以为是场管问题,吹下来后,量主板上D极焊点对地还是几欧,不知从何下手了.上图一张.望高手指点
显卡
技嘉主板

网友:
先跟着D极跑一下线路看,

网友:
我有个华硕也是这样,PCI-E不好用,已经发去咱基地了

网友(2009-09-22):
那就是桥的问题了,有条件就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把桥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