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亮,G2电压可调,屏幕不亮!!!

楼主(2008-10-12):
一台联想lxb-n15054十五的球面故障为黑屏,CRT,灯丝亮,G2电压可调,当调G2时屏幕无任何变化..,刷新是800*600,
没了思路,

网友:
高压包问题吗?(老机器重点考虑的问题)

网友:
行没工作

网友:
G1 和视放三枪电压各为多少V.

网友:
像管高压帽有无高压乎?

网友:
G1   -33V           RGB三枪电压都为60V
高压坏的话就没必要修了,他这是15寸,而且放在家里半年没用,现在才拿来修的,
小弟不知道怎么看高压帽有没有高压,
至于行的话,二次电压是进去了的,行管B极-0。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