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程序如何刷!

楼主(2008-10-12):
三星710N驱动板坏了,准备用乐华2025L通用板代换,应该在驱动板写三星710N程序还是写2025L程序。
三星

网友:
根据屏的型号写程序!!!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的话肯定是用2025的程序啦!但你得看下屏型号,

网友:
用通用板就用2025的程序,看屏的多少寸的,数据线。。。

网友:
在2025L的程序里,找一个D8L 1280*1024的就行了~~~~~~~~

网友:
好像要编程器才能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