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 USB 排线如何接驳 ■■

楼主(2008-10-12):
前置USB排线如何接驳到电脑主板?

机箱内有条颜色散线,7 pin的,又没有机箱说明书,不知道每条线的特性,
本想用那图中那个"MB"接到主板上,但主板上的位不合用,所以要有那7 pin散线.

以我所知一般USB前置应该是9 pin或8 pin的,
但7 pin的不知怎么样?

网友A:
这个问题随便找一本主板维修书籍,上面都有讲,太基础的东西了 ,主板说明书上也有,而且你发错了版块,应该发在板卡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随便找一本主板维修书籍,上面都有讲,太基础的东西了 ,主板说明书上也有,而且你发错了版块,应该发在板卡区

找过了,但没有说明什么颜色线有什么特性呢......

网友B:
用万用表找到针脚 5v (5v为红线 地线 为黑色) 然后 红、白、绿、黑 排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找到针脚 5v (5v为红线 地线 为黑色) 然后 红、白、绿、黑 排列

谢谢版主回复, 我不会用万用表啊.....

我那种 pin线只有"红、黄、绿、黑 , 蓝,  啡, 灰".........

网友:
这种没按标准颜色处理的线是比较不好分的.只要先用表把电源和地找出来.然后再根据另外一端接口找出时钟和数据线.如果你是品牌机的话.可以到其官网去下载本机的使用手册.就可以找到USB的插线定义.

网友:
这个光从线的颜色很难做判断了。
接主板那一头可能会以( 红、白、绿、黑)排)列
可接到前置USB上那个端不会按照这个规律.
楼上的散线那一头应当是插到主板上去的,

如果面板那头USB线已经被你搞乱了的话,建议你还是找一家修板的帮你弄一下.
告知人家线已被你弄乱了,让他用表帮你测一下.

网友:
红、白、绿、黑   估计是USB 共用黑色那一条线

网友:
万用表如何用,可以说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万用表都不会用,晕死,去新手区吧,另外你的板子建议送修让人帮你测出来。

此贴到此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