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条在高于12v上使用安全吗

楼主(2008-10-12):
通用条的标准电压12v 一般机器上都高于12v  一般上我都是直接接入 没有降压措施 不知道这样长期使用是否安全?

网友:
我搞过几年开关电源设计,其实高压板也是一个开关电源。
输入高几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转换效率变了一点点罢了。

网友:
我直接接上的   没有事

网友:
质量好一点的高压条没问题.15V的输入电压应该没有问题.但质量较差的高压条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我 17-18V的都用过

网友:
未試過用超過12.5v電壓.

网友:
可以上没有问题的。但不要高太多

网友:
谁有好的方法,价格便宜的方法转换12V呀

网友:
看来还不是电压问题 可能功率问题 这次换高压条的是19宽屏 用不到一星期就返修  量了一下 高压条输入电流达到2A  且亮度还没调到最高 以往换的17的一般都在1.5A以下
不知道这种通用条能否达到19宽屏灯管的功耗要求

网友:
这个问题是老问题了,通用高压条的输入电压最好不要高于15V,否则寿命不长。原因就是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普通四灯的高压板可以带17,19的,没有问题的,电流在1.5A-2.5A之间,电流大小与灯管型号,老化程度有关。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电压不超过IC芯片最大范围就行了~

网友:
我试过没有问题,明基18V的我都用的是12V通用条,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下载通用的高压条的技术文档,里面都有写输入电压的范围

网友(2008-12-05):
LM2576-12怎么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啊~电压不超过IC芯片最大范围就行了~

不只是这些吧,还有MOS管呢,MOS管的耐压也要考虑的呀,12V供电,提高20%就是多2。4V加起来就将近15V了  所以不要真超的太多了,如果超40% (16~17V) 我想就是能工作 也不会工作的太长时间,人家在设计时也不会考虑电压会超过50%的,那样会提高好多成本。包括各元件的耐压值等

网友:
其实我们用的通用高压板都是有些偷工减料的,它能用便宜的不会用贵的,耐压正好够用就行,不会给太多的余量,。。。。。。

网友:
一般都可,但要注意电源输入的电解电容耐压要高于输入电压~~否则会爆浆

网友:
没有问题,多几伏没问题

网友:
安全的,很多机器的板子电压都是14V,高的15V,16V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