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条的亮控问题

楼主(2008-10-12):
通用条基本没有亮控线  但实际上它们的亮控电路是齐全的 只是外接线没加上而已 厂家真是抠门到极点 换高压条我一般都会加上这条线 不然亮度根本无法控制 某些客户会无法接受

不过发现一个规律  一些杂牌改装机(用的也是通用条)的亮控线也没有 但照样也能控制亮度  按亮度控制也能调节明暗 这点可真是奇怪了 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

我猜想 这也许是通用驱动板特有的吧  他们的亮度也可以通过改变去屏信号的电平值来实现

网友:
呵呵  我也是发现这个问题了,只是跟你想的一样,就没有发帖了

网友:
液晶面板的亮度控制一般有两种.常用的就是通过控制高压板来控制灯管亮度..还有一种就是控制屏的驱动信号强度来控制亮度.

网友:
樓上版主說的是 :
1.BRIGHTNESS 燈管亮度
2.CONTRAST 液晶翻轉率_就是液晶透光的程度

网友:
如果通用驱动板也换的话就不用去接亮控线,如果只是单换高压板就需要连接亮控线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