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刷坏BIOS主板不上电

楼主(2008-10-12):
我有块主板.刷了BIOS后.加电不启动.风扇也不转.平时遇到的刷坏BIOS只是自检不过.但还是可以上电的.
强行将电源的信号线和地线连接.风扇转.依旧无显示.
请问,这是刷坏BIOS的症状还是主板的硬件故障

网友:
主板问题~
刷过BIOS不管乍样风扇应当会转的的~

网友:
是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以前见过的板子刷坏之后都可以上电的.

网友:
不过.这块板子是新的.昨天晚上刷之后也是可以上电的.今天放了一天也没动它.晚上再测试时就不上电了...

网友:
AMD的板吧,我之前那片更奇怪,我就从BIOS座里把BIOS芯片拆出来清洁了下再装回去就死活不通电了,赔人一片板。后来分析估计是静电的原因把桥搞坏了吧。所以现在我搞AM2的板都特别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