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问题?

楼主(2008-10-12):
请问新手问题,MOS管是什么样子的,他有几个及。怎么测量。谢谢

网友:
去新手区看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
MOS管有三个极:G极、D极、S极。

网友:
取下来测,要将D、S、G短接放电,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测得有阻值400-700欧,反向测无穷大,此管就是N勾道。
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测得有阻值400-700欧,反向测无穷大,此管就是P勾道。
只有D、S极一次测得有阻值400-700欧,其余脚位都是无穷大就是好的。

网友:
哪怎么区分D及S及G及

网友:
99%的场管从左到右G、D、S
在这个基础上用万用表进行测量练习,很快你就熟练了。要注意有的场管带二极管。

网友:
从哪个方向看啊,有没有具体点的.要是能看到图片标注就好了.

网友:
面对三个脚,左边往右看,GDS,另D极和散热片连起的

网友:
这种问题以后先在论坛上找!!!!看下面连接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9%CF%B9%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