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烟囱电容的方法

楼主(2008-10-12):
看了新手区许多人讨论换烟囱电容,多是用烙铁的,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维修的经验。我一般是用风枪的,快而利索,温度一般250以上,把主板拿起,对着主板电容的脚上吹,风速半速就可。一会儿就可以用手把电容拿下来了。如果你换多了也可以把风枪的口直接接触主板背面,把电容的一脚包围住,再快速换包围另一脚,这样更快。上电容的时候,把电容的脚剪整齐,对着电容孔,上面有锡也不用管它,用风枪在主板的背面吹,一会儿就可以稍用力将电容的脚穿过主板。OK。

网友:
这样我也试过,最后把焊盘都带下来了。。

最保险的就是恒温烙铁+吸锡器。。。
电容自己就下来了。。。

网友:
我用50W烙铁拆的,也很快啊

网友:
习惯问题,怎么用着顺手怎么来

网友:
嘿嘿。我拆的时候是用风枪在板子反面吹,温度和风力都调到挺大的位置几秒。电容就自己掉了。但按电容的时候,感觉麻烦。没办法只好先用针头把孔贯通,在插电容。

网友:
谢谢提醒哈。。。
学了一招。。

网友:
烟囱电容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子。 哪个师傅教教莪呀。
  莪QQ136755497

网友:
铝质电解电容,主要是滤波作用

网友:
杀头杀屁股一个人一个杀法,顺手就行了。

网友:
风枪吹下来很容易
但装上去时,如果孔里进了锡就有点麻烦,有点难熔到孔里面的锡

还有就是,包围着吹,容易引起电容脚周围的板有一色泽不一样的圈圈

网友:
呵呵,为什么拆装电解电容有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花样呢?我也说说我的方法吧,用过这个方法以后,我再没有用其他方法去拆过电容,我个人使用感觉最好的方法。我一般用一根35W的广州产黄花恒温烙铁加风枪修主板的,这个烙铁用来修板便宜实惠,用的是烙铁自带的尖烙铁头。拆电解电容时,把电容的二个脚加点助焊剂,烙铁打横,同时给电容两个脚加热,同时多加点锡,增加加热面积,电容都不用去取,自己就掉下来了,有些电容脚有点歪,用手向下一拔也出来了。装电容的时候用同样的方法,同时在二个脚位上用烙铁加热,再加点加锡,增大受热面积,把锡全熔开,把要安装的电容的二脚长度剪得差不多,对准安装脚位,然后直接插到主板上就行了。也不用花费心思去通孔,通孔真是超麻烦,还有谁有更好的方法,说说大家参考。

网友:
远红外预热后直接用烙铁。效果不错速度快。

网友:
用风枪还好些,一吹干干净净.

网友:
我還是喜歡恒温烙铁+吸锡器

网友:
单用恒温烙铁,感觉很快呀,

网友:
用风枪容易造成板子过热变形,最稳妥的方法还是烙铁,熟能生巧。

网友:
我也是用烙铁拆的好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