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盘不沾锡了怎么办?

楼主(2008-10-12):
小弟首次换CPU座(478),BGA那种,焊下来的时候可能没有把握好温度,见一边动了就往上挑,可能力度太大,挑下来后发现焊盘上面有好几处没有锡点了,用烙铁怎么都沾不上锡了,加助焊剂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有经验的师傅请不吝赐教啊,万分感谢中!!!!!
助焊剂

网友:
焊盘都没了,还往哪粘锡啊.
当料板吧。。。

网友:
补个焊盘上去,在做~~~~~~~~~~~~~~~~~~~~·

网友:
补个焊盘上去,什样补个焊盘上去请教高手

网友:
如何补焊盘?我有时也会掉焊盘,都是对付上去的,不牢靠,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