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内部主板维修经验"中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2008-10-12):
本论坛上下的"ASUS内部主板维修经验"中不理解的地方.向知道的朋友请教!
谢谢

主板型号       错误代码                   问题描述                                        信号               位置号         维修结果

K8N               点不亮FF              大DEBVG卡全0,1.5V AGP-GATE有波形,                           C352          换C352 OK
P4PSOOSSE  总认NEW CPU                    SKTOCC#   Q11  三极管
P5PL-TM    重起不亮         BIOS有66MHZ      33MHZ       ICS   OK

网友:
我没看过那资料,我来猜一猜.
第一个,类似我们的诊断卡跑FF或者- - - -不跑码.换了个电容解决?没图纸。无法知道这个是哪的...
第二个,开机总提示新的CPU装入,要进CMOS设置,这个一般是CPU的SKTOCC#出问题.Q11与之相连.B连CPU座.C连IO,E连地.
第三个,BIOS的时钟信号正常为33MHZ,1.6V左右,但这个板变成了66MHZ了.这个一般是时钟芯片内部出错导致,换之OK
呵呵有示波器真爽啊。..我都好久没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