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楼主(2008-10-12):
我有一块K8N的主板;别的电压都正常就是核心没电压怎么修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学修板卡 -5 麻烦你去看看置顶贴中的《故障区发贴必读》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cpu的场管

网友:
上假负载.测VID是否有组合发给电源管理芯片.
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EN等是否正常.

网友:
CPU的场管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