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去学校学习完。 有激光打印机问题发来,我解答下看看 ...
刚去学校学习完。 有激光打印机问题发来,我解答下看看会不会!!!

楼主(2008-10-12):
刚去学校学习完。 有激光打印机问题发来,我解答下看看会不会!!!
打印机

网友:
HP1200打印颜色偏淡,换了鼓芯和粉,粉确定是够黑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清洁激光器...要是还不够黑,边是有一个可调电位器,用小十字螺丝刀往顺时针方向就是加深,反方向淡....注意调时不要太多,一点一点来........

网友:
回二楼
打印 色不够深的话,具体原因有多种
鼓芯换了的话就排除鼓芯接触不良。放电不干净。
先检查激光头脏不脏还有平面镜脏不。,先用酒精擦一下。

网友:
激光头发光不够强也可能。还有转印辊接触怎么样。,显影辊上的刮刀再看看。
;;;最后才调那个激光头的电流。

网友:
请教1010打印机不联机如何修?

网友:
电脑发现不了么???

网友(2009-01-11):
理光打印出来靠齿轮这边看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呀!是感光鼓有问题吗?

网友:
指点一下呀!不然这惨了。

网友:
佳能ir5000复印机打印出现黑边,最下面,复印和扫描都没有问题,

网友:
佳能激光打印机打出来的纸张发黑,很脏。

网友:
佳能的lbp2900激打的接口板坏了(电脑找不到打印机)这个板子可以修不

网友:
回二楼,换其他鼓(最好是检测无故障的)是否还是一样淡,如果是一样淡,就清洁光学组件;如果颜色正常,就换颗鼓上的弹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