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我有一台显示器是TOECON杂牌的坏了

楼主(2008-10-12):
请问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新手
我有一台显示器是TOECON杂牌的,一个是场效应管NEC《J449》还有一个行管是TOSHIBA《C5411》击穿了,两个管都换了,一个场效应管代换《FI 9640》一个行管代换《2SC 4891》换好了有指示了亮了是黄灯,屏幕黑屏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呢?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9640好像是不能换449的吧

网友:
那请问那一型号可以代替449呢

网友:
开机瞬间指示灯都亮的是黄灯吗,还是瞬间是绿灯过了会便成黄灯了.

网友:
一开机就是黄色了不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