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

楼主(2008-10-12):
求   LG   crt显示器     型号是EB771H--SL 电路图,通电后指示灯显示工作(变绿灯)但行不工作,STV6888已更换,行推动无信号。多谢     急急急!!!!!!!!!!!!!!

网友:
这里好象是主板的哦!

网友:
这是显示器区

网友:
直接更换CPU就QK

网友:
推动变压器前面有个三极管,你看看他工作没有,还有看看推动电路有没有电阻变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从电阻前跨过去也不行cpu也换了6888也换了还不行

网友:
看看跟你的是一样的吗

LG CS7771(CA38)显示器电路图.pdf

网友:
行场IC供电,CPU H/V输出到行场IC信号输入端之间的线路。
总线电压,

网友:
谢谢   我马上查,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但还是谢谢你,我的cpu是s3p863a的stv6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