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C3000改硬盘的序列号

楼主(2008-10-12):
请问高手如何用PC3000修改硬盘的序列号,什么牌子的硬盘都能改吗

网友: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
那怎么改法呢?可否教详细点

网友:
有个跟磁盘ID 类似的英文 里面就可以......

网友:
找是找到过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啊,听人说SN号是定在芯片里的,我改过里边说什么错误,我用的是网上下载来的PC3000V14没卡,不知道是不是用这个不行,打算了先把什么菜单搞熟点再去买个有卡的,高手说下是不是我用的这个软件没用啊?谢谢了指点下

网友(2008-11-20):
应当可以改,在磁盘信息内,第一行是型号,第二行是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