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000不进系统

楼主(2008-10-12):
华硕M2000开机之后,进系统到选择安全模式之后,屏幕有背光,但是没有画面,不知道那个大哥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 ,,换了南北桥和,显卡后,现象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能搞的都被你搞了 ,你看看时钟有没问题,以前碰到过的,一般都是显卡和时钟的问题

网友:
把时钟换了现像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一样是否高压条和灯管的问题,如果它两都有其一坏的话,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在LCD,良好的状态下,一般有背光无显示可以考虑显卡,北桥,还有就是显存,

网友:
會不會只支持VISTA不支持XP???

网友:
6楼正解。楼主可以外接CRT试一下,如果正常可以试下参考下6楼的意见。如果不正常就得查下高压西德马克和灯管了。

网友:
换内存,和检查内存槽

网友:
你们所讲的,,我都做过。现像还是一样。包括CPU我也换了。,,淘声依旧。。。

网友:
排除硬盘或OS的问题,看看是否网卡或南桥等chip的问题。

网友:
aaaa

谢谢各位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