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GHOS里的图形分区软件分区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8-10-12):
是这样的。我装系统时用的GHOS11.5用里面自带的PM图形分区软件分区。可以分区就是不能装系统。把分区册掉就C盘时就行。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写的不够详细,怎么不能装系统?有什么提示?

网友:
系统复制可以100%不能恢复呀。

网友:
有的笔记本加有隐藏分区(比如IBM的,好象要用FDISK来分才行,具体的不太了解.楼主根据自己的笔记本去搜搜看)

网友:
我说过是用的系统自带的PM图形分区。不过我装了系统后用PQ在XP系统里直分又行了,到现在还搞不明白PM分的区怎么就不能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