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点不亮的GF4TI4200显卡

楼主(2008-10-12):
收到一张点不亮的杂牌GF4TI4200显卡,测量电压主供与显存的正常,
用PCI显卡去点亮进入XP用EVEREST可以看到GF4TI4200显卡,不过在XP设备管理那个GF4TI4200显卡旁边有黄色的感叹号(估计显卡有问题了)
于是进入DOS想刷BIOS,用过几个方法都不能刷到,提示说找不到显卡的EEPROM,(下面的图,上面的一张是GF4TI4200的,下面是另一张一样故障的FX5200的显卡)头都大了,究竟什么问题!(注:刷新NVFLASH,没问题,用过其他GF4TI4200好的)
但试过在XP下可以备分显卡的BIOS的,

况且曾经拆下BIOS换到另一张GF4TI4200的显卡上,可以使用,BIOS没问题呀!
难道是GPU的问题?

网友:
Good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没人知道,难道上面的有其他零件坏了?

网友A:
提示说找不到显卡(不是明明在的吗?)
是你看到显卡插在上面,电脑又没长眼睛,它只懂识别电压。

显卡能通过自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说找不到显卡(不是明明在的吗?)
是你看到显卡插在上面,电脑又没长眼睛,它只懂识别电压。

显卡能通过自检吗?

可以通过,还滴的一声,清脆利落,就是不显!
上面已经上图加说明了,最后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我决得显卡喜欢坏GPU, 修好多显卡都喜欢花屏,

网友:
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希望高手回答

网友B:
拿下来用编程器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下来用编程器刷一下.

估计与BIOS没关,因为我拆这个坏卡的BIOS上另一张GF4TI4200能点亮,估计GPU问题多了!那就不会搞了

网友:
这故障属于:能通过自检的黑屏。
1、门电路上的电压。
2、晶振上的电压。
3、有坏显存。
4、gpu。
供电正常情况下,排除123,就是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