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文件怎样恢复?

楼主(2008-10-12):
如题,我恢复的视频文件为什么不能打开了?用什么恢复软件恢复视频文件好些?多谢指点了

网友:
可以试下:ZAsfFix或Rmvb Rm修复终结者.

网友:
只要你没有向被删除的盘符里考入文件就可以用恢复工具恢复,如EasyRecovery等,不过我通常用Undelete Plus,操作界面上一目了然,我才上传了这个软件,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cgi-bin/fileid.cgi?fileid=3241708                                                                                                    Recover My Files v3.9.8.6081 汉化版:知名的数据文件恢复软件,可以恢复包括文本文档、图像文件、音乐和视频文件、以及删除的zip文件,可以以扇区的方式扫描硬盘。支持的格式包括:mpegpdf pmd png ppt pst pub rar rtf sdr tar txt tiff viso wav wmf wpd xls zdp zip asf avi bmp csv doc dbx dwg gif gzip html jpeg mdb mov mp3,并且可以进行恢复预览。很好用的,但是不保证100%的恢复出来,可能有些只是一些片段,我自己用了几次把N个月以前删除的电影都给找回来了!是你的操作有问题,Recover可以是找回几个月前的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