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 pr75f纯平显示器间歇性黑屏

楼主(2008-10-12):
CTX pr75f纯平显示器间歇性黑屏,黑一会又亮了。还有刚开机时画面有上下滚动的条纹,数十秒后正常。已排除主机问题。请高手赐教。
黑屏

网友:
有可能场快虚焊.加焊看看,

网友:
右手拿电烙铁,左手拿放大镜,满印板找虚焊的地方,那里虚焊点焊那里。

网友:
谢谢各位,高压包的可能性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