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清零方法与工具

楼主(2008-10-12):
CANON 清零工具(MPTOOL V0.9.2)MP150/MP160/MP170/MP180/ MP450/MP460
软件使用方法:(MP160成功)
一、进入维修模式的方法:
1、使打印机电源断开;2、按住电源开关键;3、接上打印机电源(电源灯亮);4、按住停止/重置键(警告指示灯亮);5、放开电源键,放开停止/重置键,这时就进入了维修模式。(最后一步后,此时只有警告指示灯亮)
二、使用MPTool软件进行清零:
1、打开MPTool;2、按下Reset Black,此时在清零黑色,完成后,在上面的BK后面会出现100%;3,按下Reset Color,此时在清零彩色,完成后,CY、MG、YL后面会出现100%;4, 此时清零已经完成。按Exit退出。
三、拔掉打印机电源,再接上打印机电源,重新正常开机就可以了。(此时再查查墨水量吧--满满的  )。
    注意:有的打印机小屏幕下会出来语言选择,用上下键选择“中文简体”,再按“OK”键。现在就可以正常使用打印机了。有时可以会提示黑盒的问题,按下“OK”就行了(当然,要确保你的黑盒是好的才行)。

清零工具

网友:
IP系列产品清零工具

网友(2008-11-17):
后出的佳能也能用面板清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