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P4主板开机后马上掉电

楼主(2008-10-12):
英特尔P4主板开机后马上掉电又重新自动从新启动是怎麽回事

网友:
插检测卡看一下代码怎么走才会比较准确

网友:
换根内存重插试试.

网友:
你还是去新手区好好的看看!那里有很多像你这种故障的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一亮就断电,显示卡也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没有问题,在别的机子上正常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打一下电源对地阻值,重点看看有没有地方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换过电源了,电源没问题,请问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那你可以看一下BIOS的供电.. 再看一下有没有片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人刚学,片选?是什么东东?

网友:
cpu经北桥,南桥到bios的选择信号

网友:
拔掉12V4PIN试下

网友:
是内存方面的故障,现在好多品牌机都有这种情况,开机光驱灯闪几下,断电,过几秒又自动重新开,如此反复

网友:
→主板电容老化的问题居多。

网友:
拔掉了内存试一下 看是不是还会断电  会的话就换I/O不会就应该是内存的 问题了

网友:
很明显 , 内存供电电路的事。先把内存供电管用3055 代 换了试下。

网友:
英特尔主板```要上CPU才可以开机```大有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我在dell 845板子也碰过类似的事情,经查是电源4针接触不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