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星CX151N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有。

楼主(2008-10-12):
一三星CX151N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有拖影。
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坏,我电脑上只有152N的程序,找不到151N的,这款机是韩国生产的,机后面铭牌都是韩文。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通用板来点你的屏。以判断是屏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不是程序坏,是视放板上的三个无极性电容,不良所致辞.

网友:
我也是建议你先点屏测试

网友:
请直接更换屏上的91811芯片,此为通病,不用查来查去,今天一共换了3个,都是从别处转来的烂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