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面上买的通用高压板,接20V供电可以吗?

楼主(2008-10-13):
在市面上买的通用高压板,接20V供电可以吗,主芯片是7500的。
芯片

网友:
楼主是我老乡啊,四平哪的,在铁东还是铁西
这种高压板多是宽电压设计11-19多数都能用的,不过20V确实高出太多了,短时间试下应当没问题,长时间的话建议别用
[
]

网友:
谢谢老乡的指导,俺是铁东的。

网友:
大哥,你接个7812的管不就行了吗,非得冒险去试吗

网友:
液晶上还有20V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