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鼠标或键盘的4脚或第10脚的对地电阻?

楼主(2008-10-13):
求助:鼠标或键盘的4脚或第10脚的对地电阻?
我是一个新手,今天有一块主板在自己的手里,于是我的好奇,就想测一下就两个脚的对地电阻,选取了二极管档位(也有人说是欧姆档,不知哪个正确一点),选定某一点作为接地,另外一支触笔接到相应的脚位上面,测出来的阻值都是有小数的,数值很小,我刚开始还怀疑是不是红黑笔接反了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接着我也对调了两只笔,但是效果一样.
带着同样的问题,也用了同样的办法去测另外一块好的主板的鼠标或键盘的供电的对地阻值,结果还是一样.

请各位指出我的问题所以,谢谢.比较急,也开始有点乱了.对于对地电阻的测量方法,有一些人说用二极档,也有说用欧姆档,想请问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无限感激..

网友A:
一,要使用二极管档。
二,测量时一定要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
三,这个地一定要选取GND为地,也就是任何主板侧面I/O接口上裸露的铁片即可。

二极管档测量,不会有小数位,通常读书读作XXX欧。(此处非欧姆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要使用二极管档。
二,测量时一定要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
三,这个地一定要选取GND为地,也就是任何主板侧面I/O接口上裸露的铁片即可。

二极管档测量,不会有小数位,通常读书读作XXX欧。(此 ...

能否说说为什么一定要用二极管档呢?? 为什么一定要红笔接地呢??

网友:
致二楼:你所说的我已试过,可值还是小数的,真的搞不懂..

网友:
你选用的是数字表, 应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测试点.

你要测量阻值,当然选用欧姆档了.

网友:
你看下他 的保险电阻是 好是坏··
      不防量下他那电路上的 电阻 电容 是 好是坏·
   如果都是好的 你 可换个 I/O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4,10脚是接地脚

网友:
问题是我是通过测试判断元件的好坏..

网友:
.      .        二个点的下面那个点跟四个点的第三个点是这二根是数据.四个点的第一点
       .      电压
       .
.      .

网友:
这个是主板上键盘鼠标背面的点,那数据阻值是一样的,电压5V

网友:
“二极管档测量,不会有小数位,通常读书读作XXX欧。(此处非欧姆单位)”这是不是是二极管的压降,单位应该是V,因为我们的万用表怎能测出0.XXX的电阻。红黑笔应区分数字表还是指针表吧。

网友:
请教it8705f

请教各位师傅,it8705f哪两个脚是键盘的数据脚和时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