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开机报警,PCI SLOT3错误,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8-10-13):
开机一启动就响了2下,然后就出现下面这个错误:

phoenix trustedCore(tm) NB
Copyright 1985-2005 phoenix Technologies Ltd.
all right reserved
system BIOS version:v2.00
Bus:06,Device:02,Function:00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in solt 03
bus:06,device:04,Function:00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in solt 03
bus:06,device:04,Function:01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in solt 03
bus:06,device:04,Function:02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in solt 03
bus:06,device:04,Function:03

press<f1> to resume, <f2> to setup

尝试了拆除无线网卡、BIOS恢复默认,都无法解决问题。
型号是ACER5100。内存 硬盘 CPU都无问题,个人觉得似乎有线网卡有点问题。

请高手帮着看一下,到底是主板什么地方的什么毛病?能修否?是不是需要换主板呢? 万分感谢。

网友:
高手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要看SOLT3对应的是哪个PCI器件,不好确定的话就把网卡,PCMCIA芯片一个个取下试。

网友:
之前有遇见过,网卡烧的,南桥锡裂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