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南桥芯片过热问题

楼主(2008-10-13):
一台R50e用户插拔U盘操作是断电,再次开机时不能加电启动,充电灯也不亮,拆机后接外界电源适配器,就十秒左右南桥芯片过热很烫但外观正常,请教是否南桥被击穿烧毁?如何检测?

网友:
测桥边上的小电阻和小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有你就把电阻和小电容拆除,看看还是不是南桥过热很烫。

网友:
由于拨插U盘造成的话,南桥应该是没戏了,换吧.但是南桥不影响充电状态的,是不是电池是满电的?

网友:
应是南桥坏了,R50E主板南桥易坏.

网友:
测USB接口的阻值是否正常,由于是U盘引起的,很可能是5V电压短路或南桥坏

网友:
谢谢各位!今天用户来详细询问原因后,测USB口对地的阻值发现数据线其中一根阻值已无穷大---断路了,很可能是南桥已经坏掉了,明天再查看U口到南桥的线路若无问题,只能找大公司做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