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32.768晶振电压问题吗

楼主(2008-10-13):
新手第一次修主板,一片映泰939板,开机即断电,换了北桥旁的一个场管,可以通电但仍不显,再换上管,还是一样,通电后测了晶振电压,1V及1。7V,其中一个上管竟然D极上下压12V~1.5V,估计是风枪没吹好或它坏了,重换个新的上管,这次可跑代码了,直接拔电源,接上显示器,晕了,通电即开机,不跑代码了,拿下电池再装上,通电开机问题没了,故障一样不跑代码了,再量一下32.768晶振电压,变成1.2及1.99V,请教各位,是是32.768晶振引起的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判断上管是否坏,外表是看不什么,视屏高手说要吹下来量阻值才准确,通过这个板,我是开机直接在板上量上管的各个引脚电压,因为是三相供电,有三个上管可以比对,这才发现一个上管的脚电压不一样,确定这个上管有问题。用这种方法判断上管是否有问题可行吗?

网友:
晶振两脚有电压差一般是好的。
开机断电,要测ATX座红橙黄以及小方头12V对地值,到新手区潜水三个月,会有很大的进步的。

网友:
还是去新手区看看吧!那里有很多这种问题的维修思路!

网友:
32.768两脚电压太高了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我是自已兴趣修主板,边学边修效果比较好,刚学不到一个月,把以前网吧坏的主板修好了好几片.

这个板晶振边没有电容,晶振相连的两个106电阻跟电压有关系吗,把它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