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清华紫光1G的U盘量产时提示坏块太多。

楼主(2008-10-13):
清华紫光1G的U盘量产时提示坏块太多。我看了在45%后的基上都是坏块,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坏块给屏蔽掉?
U盘

网友:
手上有十几个清华紫光T8 1G的U盘,也是很多坏块,质量很差的说.
感觉U盘还是金土顿的较令人放心.

网友:
选择低格

网友:
选择了低格也是那样的

网友:
量产是不是修复啊,不是很理解,谁能告诉我量产是什么啊,我是一个
小菜鸟

网友:
不同意低格,你把主控至FLASH之间的线路查一下,
最好先加焊一遍。

网友A(2008-11-15):
可能选择的量产工具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