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一台冠捷D350A彩显奇怪故障和修理利用

楼主(2008-10-13):
冠捷D350A彩显的奇怪故障和修理利用
天高云飞
单位办公、学习使用一台服务器构建一局域网,服务器配接的是一台冠捷D350A彩色监视器,使用四年多的时间未出任何问题。突然一天开机不显示,面板黄指示灯闪烁不停。拆机看到机内CPU为56A1125-4,行场振荡、输出块为TDA9103,断开行管(2SC4769)C极,测量行电流为1A左右,行管严重发热,说明行输出存在交流短路现象。
在升压滤波电容(C944 47U/200V)处接入一个60W灯泡,测其两端电压为56V,说明升压管工作正常。断电测量上下阻尼管、行宽管、S校正电容、校正电感等元器件没有损坏现象。拨出行偏转线圈,减去行主要负载,故障现象同前,唯一的行负载只有行变(T402 79A348-3)了。难道行变坏了吗?不管三七二十一,拆下行变再说,再想办法判断行变是否损坏。
因手头有其它事务,将该机放置了一天。第二天去查询该机图纸和此型号的行变,翻手中所存的彩显图纸,碰巧有此机图纸,该图纸载在《家电维修》2002年合订本812-815页,心中不禁大喜。但行变去武汉购买来不及。上网查询,得知江苏的盐城有货,但路途遥远。只得到收破烂那里翻找淘淘,很快就找到一块报废的14寸旧彩显板,该行变和(T402)脚位不同,代换难度比较大。但可利用其初级来判断(T402)是否坏,从旧板上拆下行变,在管脚上焊上二根导线到待修板行变(T402)的1、3脚,中间串一电流表,开机,行变有高压产生,电流表指示为375MA,从而确定(T402)行变有问题。拿着拆下的(T402)也在初级(1、3)焊上二根线,同前面的接法一样,接入电路,开机只见(T402)第12脚对各脚打火拉弧,关机,测(T402)第12脚与高压帽卡簧的电阻为1MΩ,第12脚在印板是接地的,显然行变(T402)内的高压滤波电容存在严重漏电,确认该行变损坏无疑。
手拿坏行变,心想能否修理利用一下呢?参照图纸,确认完全可以切断该电容,使之失去作用。首先摘除12脚的焊针,用电钻沿12脚打孔,先用φ2的钻头钻进去约3厘米深,再用φ5的钻头扩孔深约3厘米,孔洞用环氧树脂封闭,24小时后装机,开机,久违的页面出现了,烤机4小时,一切OK。

网友(2014-11-25):
楼主也是门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