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CL K40的故障~求教!!

楼主(2008-10-13):
有一台TCL K40!!它的故障有点奇~就是那个散热风扇~有时转到~有时不转~~我拆开后面底板~~~有时用手按下风扇插电拆座~或不经意按下~偶尔~风扇就会转起来``要不关机~再开~~又是不会转了~~可是再按什么也不会转~这是什么原因了~~~请指教~~感谢~!!
原因

网友:
这款机器的风扇是有温控电路控制的!不是一直转的!当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他才会转的!

网友:
麻烦楼主能不能测量一下电源插座正负极的电阻?

网友:
是啊测下电阻,电压什么的,没电压过来,或是风散坏了,转个屁啊,

网友:
又不死机,管他这么多干什么,有病呀,笔记本大多都是这样子的,温控的,

网友:
为了加快维修速度,一了百了,直接接5V电至风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