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N8X 不加电故障(解决了)

楼主(2008-10-13):
手头一块a7n8x 强行加电一切正常, pwr 针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能触发开机,已换过asb100 ,哪位大哥给个思路..

网友:
修板第一步就是打ATX接口的对地阻值。
如果有短路,肯定短路保护不开机的

网友:
对地阻值测过了,是偏低,+3.3v 14 左右,但网上查众多资料后发现这个值是正常的,而且强行触发后一切正常,但bios中cpu温度显示明显有问题,主板是25左右,cpu居然只有17(持续加电5分钟左右还是这个数值) 刚测了下asb 100  第48 脚 的电压,发现pwr 针触发后无电压, 触发前也是0v,是不是我换上的这个asb100 也是个坏的 (换的这个是朋友那儿的板下拆来的,不知道好坏..)

网友:
已经解决了,跟绿线发现在AGP 槽附近一个电容下的线路断了,以前有个兄弟发过这个帖子,看来也是这块板子的通病. http://chinafix.com.cn/bbs/viewt ... amp;highlight=a7n8x
断线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网友(2010-03-25):
真是一语道破啊!我换了IO和asb100 都是和你一样!看了你们的贴后查下果然是段线了我是第2孔和1孔之间断了!

网友:
好的眼力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