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上光驱

楼主(2008-10-13):
一845板接上光驱后不能正常进系统,拔掉光驱就可以,还有就是只能在IDE1这个接口,IDE2那个不行,可能坏了,这块板还有时不能开机,

网友:
以前遇到过带电插拔光驱电源,现象完全一样。IDE口损坏,光驱烧毁,南桥也有问题,最后换板了事

网友:
看一下电源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啊
换一个电源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