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显示2120

楼主(2008-10-13):
一杂牌865主板
上电后显示C0C1
然后马上自动断电
但过个1秒又自动重起
显示2120
然后就不会再跳变了
实在是无从下手啊
老大们
请指点啊
要测哪些点啊

网友(2009-08-23):
有可能是跑乱码,不要被POST卡的表象所迷惑,主板各芯片电压及频率先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