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数码卡跑07?请指教,内详

楼主(2008-10-13):
技嘉8I845GV主板,上电不跑码,南桥很快烫手,后来拆掉网卡芯片,南桥不再烫手,数码卡跑C1--B0--C3---07 不断循环?可能是哪里问题,请指教
[
]
芯片

网友:
C1--B0--C3--07 跑完一遍就复位了,检测卡上的RST灯闪一下

网友:
可以更换I/O是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内存跑一下看看

网友:
拔掉内存跑C1--FF 三次,停在FF

网友:
更换IO看看 更换后应该好用 要是还不好用 换谐振电容看看

网友:
好的,谢谢了,CPU核心电压1.87V,上电后cpu发热比较快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 应该是南桥坏了! 这个故障多发声在打雷这种情况! 应该是南桥有短路 过热烧毁南桥,接上电源 不开机 手摸一下南桥 是不是 烫的 !
也可以和上面的朋友说的,换一下IO 看看 !

网友:
把COM芯片拆掉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