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换高压板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08-10-13):
明基显示器型号为Q7T4,原来的故障为开机黑屏,查高压电路两个C5707击穿,一个保险电感开路,换后,有图像,但不能关机。关机时指示灯能灭,图像也能消失,但屏幕变成白屏(灯管还亮在那里)。
求此故障如何维修?
以前修别的液晶换高压板,有此故障,现在没有换高压板,也出现此类故障,不能彻底关机。

网友:
仔细找背光开启信号的电路!

网友:
坏C5707的那一路的FU9024有问题也会造成开机白屏现像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对应的降压管FU9024或其激励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FU9024 ~常常是用電錶~測量沒問題~但是其實已經故障!~

因此~我現在~只要c5707故障~那一路的FU9024我一定換掉

网友:
先查BLON 5V還在不在 才能找到方向

网友:
通病FU9024肯定穿了~!

网友:
如果換了高壓板會這樣是BLON 5v與ADJ接反了
不換會這樣就是高壓PWM IC 部分壞了或週邊元件

网友:
我看了圖_9024單獨穿了不會燒保險
但是都伴隨5707一併擊穿

网友:
通病FU9024肯定穿了

网友:
这个电路和CRT降压型电源差不多,
这个FU9204在这里是调整管还是一个电子开关?
我都是用J449代的,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FU9024 在这里做开关管用.

网友:
明基 的通 病。C5707坏 肯定的那一 路的 管子都得换

网友:
明基的保险和C5707坏了。那个9024也坏了。如果改高压有这种现象是控制信号没有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