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液晶显示器 不亮

楼主(2008-10-13):
拆开后 发现高压板上的  八爪STM8405 坏了
请大家帮忙看谁有他的资料

网友:
换块高压板不就可以啦 !!高压板又不要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个开关管,你看看高压部分也没有这个管,有的话把哪个拆下来换刀这看下指示灯能亮不

网友:
希望可以帮上你的忙

网友:
谢谢  大家
现在找到了这个件
已经修好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说高压板坏了,看看开关管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坏,如果确认确实坏了,那就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