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彩显菜单键失灵

楼主(2008-10-13):
本人拿到个彩显OSD菜单问题,共4个按钮,MUNE + - EXIT 。其中菜单键退出和+号键没反映。按-号就跳出亮度和对比度,2者不停切换,按住其他键可以停住,放开又跳。
换按键电阻都不行。面板共3条线,一 条接地,一条到CPU25脚。+和EXIT线到26脚。CPU为MTV212MS32,存储块是24C08。26脚和27脚是通的,4V以下电压不稳定,25脚为稳定5V电压。
请问是不是COU坏了
等待中~~~~~~~~~~~~~

网友:
我想知道 你调节的时候 是可以调不管用,还是根本就控制不了呀! 如果调节不管用 ,看看TIP122 有没有坏! 如果说按键 无法认为控制 失灵,那多数是 CPU 事情!

网友:
换掉按键再说,

网友:
3楼的你没仔细看啊,按键早就换了!!回2楼的:除了长按-号键能手控制,其他的都不行(-号跟线到CPU25脚5V有电压。+号到26脚电压不稳定,怀疑就是这个,可附近电容都换了还是不顶事

网友:
有资料吗?先刷一下试试吧!

网友:
刷下存储器试看

网友:
先从简单的开始:换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