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939针.开机不到一分钟CPU供电电感烫手.掉电

楼主(2008-10-13):
(无正文)

网友:
更换给发热电感供电的MOS和场管,,估计换了以后就没叽叽声了..电流过大..电路保护掉电

网友:
看看CPU电路部分电容有没有漏电,电阻有没有烧坏,还有三极管有没有软击穿,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电压I/C坏了

网友:
学习了,CPU供电至少有一相不正常,楼大的仁兄说的对

网友:
LZ这种情况下最好把CPU供电部分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