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 (傲众)

楼主(2008-10-13):
杂牌845 (傲众)
不能开机,强行开机,
cpu供电正常,pg正常,时钟正常,无复位,
请问故障在那里?
cpu
cpu供电

网友:
师兄我们这里是CRT彩显专区,你可以到主板专区去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走进了女厕所,建成议到主板维修区去看一看。男厕所不准进女的。

网友:
走错门也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
先换个IO,如果不好使换个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