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的机器

楼主(2008-10-13):
三星753dfx的机器开始是不通电,
断开80v后,机器高压什么都来了,还有显示,显示是灰蒙蒙的,像前面有层灰样的,请高手指点下思路
谢谢

网友:
bov是什么?
说明白点,好不?

网友:
视放上面有个立起的块子一般型号是LM开头的,先换了试一试,因为80V是送到这里面的,

网友:
好奇快呀?
它这种机器怎么直接把80v送到尾板上面来了,

网友:
是不是和3842差不多样子的,是lm2480不?

网友:
lm2480na可以用什么带用?
烦请告诉
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尾板输出短路了.

网友:
尾板上的LM开头的视放电源管理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