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P4口就短路

楼主(2008-10-13):
一片845P英特尔原装板,不接P4口可以通电不跑码.接了P4口闪一下就不通电了,我把CPU供电的IC全拆了,也是一样.是不是北桥挂了.

打阻值测得是北桥挂了,板子也让客户拿回去了.谢谢啦.

网友:
拆IC了..怎么不把供电管也拆了呢?还有给北桥供电的管也拆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拆了.还是不行.一接上就无法通电.

网友:
楼主,不能盲目拆部件啊,先跑线路看看!

网友:
要先把12V供电的电容拆了

网友:
拆掉CPU供电电感。量电感两只脚的对地阻值,确定北桥是ok的  还是cpu供电ok

网友:
这种现象是由于多相供电所用的一组场管由于前面的2列8脚芯片损坏导致的
找到那个芯片换一个,并换一个被烧的MOS管就能解决CPU独立供电12V对地短路故障

网友:
查一下P4所走的电路啊
个人建议

不是修所有的板就是狂拆啊